onga p4gv主板没有显示

楼主(2009-08-16):
我今天收到onga p4gv主板一块,开机没有显示,算字卡跑CO,我换了IO加焊过南桥和CPU座,都不行,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就来听听,谢谢
cpu

网友:
看下电压对不 BIOS有问题也会跑CO

网友:
换过写过BIOS,都是这样

网友:
打过U座的AD值?

网友:
CPU有复位不

网友:
有复位的,AD值我也打了,都没收有发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