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A 不触发

楼主(2009-08-16):
一台M9A 机器,开机不显示,电源灯可以亮,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正常0.01A ,按开机无反应,板机后,量3V,5V ,还有南桥晶振及其它晶振和电压都正常,目测没有问题,插外显也是一样,换内存,CPU,也是没有效果,请高手指教,小弟下一步怎么办
华硕
cpu
不触发

网友:
你看开机键有跳变吗,测试下是否有短路的元件,我听说CPU供电管理芯片有问题,就会出现楼上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有时可以触发,3V 5V 没有了,南桥晶振可以起振
刚才开 了一次 现在又不可以了

网友:
继续求助中,放了两三天了还没有思路

网友:
昨天用BGA 返修台做了显卡 现在OK 了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你说触发一下连三伏五伏都没有肯定保护了啊

网友:
充电路有问题也会保护,

网友:
没搞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啥意思.是加不上电呢.还是加电无显.如果加不上电你又换什么U呀内存的.

网友:
是呀!同意楼上的说法,是加不上电.还是加电无显。不触发跟显卡没关系啊?

网友:
本人是新手,当时接到祼板,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不触发,由于没有经验,就量了一下大的电容,还有南桥晶振什么的,都正常,之后也没有头绪,就换上自己的CPU和内存,也是不行,但是有时还可以触发,关机之后就触发不了了,有时无显示,就用士炮做显卡,是独立显卡,由于客户不是很着急就放了一个星期
后来店里进了一台返修台,用返修台做过后,试机OK
本来故障是装系统就死机 蓝屏 检测硬盘是好的,做过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