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上CPU后没有核心电压了

楼主(2009-08-16):
一个七彩虹945主板,不上CPU时测量有1.7V的核心供电,上CPU后再测量,此1.7V的核心供电没有了。有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贴上CPU供电芯片的型号

这样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怎么回答你!!!

楼主:
CPU电压芯片是ISL6566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怪啊 !查看你你CPU 核心电压那块确实没有问题的话  换个U试一试

楼主:
就是ISL6566的事,换了一个,现在已经有电压了

网友(2009-10-24):
我有块板是 ISL6568,故障现象情况是一样的,估计可能是6568坏了,可找不到同样的芯片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