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5VSB对地短路

楼主(2009-08-16):
今天,接了两块板子技嘉的 GA-31GM的 ,一块是不能开机,另一块是开机无显,但不能关机。经检测3.3v、5VSB对地短路。
初步,怀疑打雷,把网卡打坏了,但用手触摸并无发烫。由于在保内,不敢把网卡焊下。望老师指点检测思路!谢谢!

网友:
LZ
你的板子网卡、南桥都有可能坏
检测判断故障的过程,肯定对主板外观有破坏,如动焊,刮线等
能保就保,不敢下手修的板子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
一般有保的东西我都不会修,除非是很小的问题,这可是有风险的哦

网友:
恩。。。保的修囖。。修好还行。。。修不好顾客就。。。。。。嗨

网友:
修保期内我也一般都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