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1错误 请高手分析下

楼主(2009-08-16):
我有个R40的机器
最近报0211错误

键盘能正常开机 然后 报0211 0271 错误

键盘哪个键子也不好用 过一会机器直接就进BIOS了 一

但是键盘还是动不了 什么都改不了

想问问这能是哪的问题

键盘绝对是好的拿其他机器测试过 而且先后用了3个键盘

网友:
怎么没人告诉下啊 谢谢了 急

网友:
继续顶还的很着急啊

网友:
顶到有人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
继续顶 继续顶继续顶 谢谢了

网友:
还是顶 期待高手解答下

网友:
楼主何不拆下这个键盘,而外接一个试试呢

网友:
0211  键盘报错 先加焊H8  不行刷BIOS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
运行BIOS重设时间和日期

网友:
顶 顶一下 加焊H8还是不行  还有怎么刷BIOS啊

网友:
找到资料,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本子的键盘管理芯片不就是H8芯片吗
这种问题我感觉该换个H8试试
在就是看一下H8旁边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