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过显卡!请个思路

楼主(2009-08-16):
前天接了一台T61 965北桥,NV什么型号显卡忘了是独显,刚开始屏下部分有横线,结果判定是屏坏订了一个屏,换上后发现电流上1.4左右掉电,换回原屏也一样掉,拆机测屏线接口电路没异常,测显卡上面电容发现供电也是正常,全板电压都正常,现在请问下除了干显卡有没有别的思路可走?
显卡
掉电

网友:
屏接口附近的保险有烧了的没有
前几天修了一片T30,就是一个屏接附近的保险烧了引起断电保护的

网友:
接口附近已经排除过了没有保险挂掉

网友:
LZ 那就直接干显卡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屏供电保险F3挂掉,昨天查时没认真!

网友:
那为什么会两个屏都一个毛病呢,不会是两个屏都供电保险坏了吧

网友:
只有两种可能:1就是两个屏都是好的,保险F3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导致原屏工作电压不稳出现你说的下部横线问题(这种又似乎不可能,供电不稳的话会整个画面都不会正常的),接回原来的屏试试就知道了。2就是人为的问题,本来是原屏坏,更换新屏后操作不慎,或者新屏初次通电启动大电流损坏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