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600gs闪屏

楼主(2009-08-16):
换过显存的7600GS 256m 用几天后,VGA口接显示器屏幕会闪,暗屏,甚至无显示,就是屏幕会闪来闪去,变暗变亮,形象点的比喻就像是接触不良有火花,MATS测试显存都正常~~~DVI口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测试下TTL与74芯片

网友:
与ttl  无关  核心dac

容易出现核心损坏

网友:
GPU内部出问题了,如果仔细看贴,应该知道是哪的故障。。谈过很多次了。

网友:
哦~~看来是核心内部问题了~~~那没救了~~用DVI口咯~~找时间断开VGA 把DVI引到VGA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