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ENQ R31e不复位

楼主(2009-08-16):
VIA芯片组,待机0.08 触发后0.4,诊断卡显示不复位。换过南北桥,还是不行,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芯片
求助

网友:
补充一下,触发后几个电感都有供电。

网友:
这个电流好像CPU都没有过呀,

网友:
没得修啦! 这个板子一般是北桥虚焊 ,换桥很容易变型,估计你的板子变型了!

网友:
时钟正常了没有?

网友:
是阿,看看pci时锺信号正常没,压下cpu座子

网友(2009-09-23):
我的R31E也是这个情况,不亮机压北桥可以亮机,有给客户加焊过北桥,但还是时开机时不开机,看来只能给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