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被雷劈了,烧了驱动板。

楼主(2009-08-16):
TCL通电后,电源灯不亮,我还以为烧了电源,谁知一拆机大概查了一下,结果很惊牙,电源不但正常,后级输出正常。我改高压确定是否烧了高压,改后还是没好转,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发现开关键的按键只有一伏,而其它的按键全有三伏。对于这种情况是什麽问题,大概烧了驱动那里?拜托

网友:
按键板上的电压不对。。应该再往上查啊

网友:
驱动板是什么芯片的啊,顺着按键跑跑线,跑到哪就测到哪。电源开关键触发电路通查一遍。

网友:
先量所有按键的电压,把电压低的按键断开,还是低就顺着往前查,一般都是到MCU或者主芯片

网友:
直接换块驱动板就好啦!!!用通用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就换板,哈哈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