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p 掉电(已解决)

楼主(2009-08-16):
IBM T43p 掉电(已解决)
IBM T43p 拿来以后加电,但到2.0A左右掉电,怀疑cpu供电电路问题,更换主控,高低端管后无效,加焊供电电感无效,测试卡跑49,可能与显示电路部分有关,压显卡没用,无奈,问顾客坏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怎么坏的,得到的回答是以前的屏坏了换了屏就不行了,考虑到可能是换屏出的问题,测量屏供电保险,发现阻值1500欧,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T4系列的屏电压没到屏过了显卡都会断电的,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帖子了

网友:
就是说主板式屏线接口处给屏供电的3.3V保险坏会导致这样的故障现象.机器可以开机但过一会儿自动掉电

网友:
IBM的机子换屏,一定要确认一下屏线的线序,和通用的那种屏线序正好相反,插上去供电正好对地,会把保险烧掉,屏没供电就会掉电保护掉,如果线序相反,要改一下屏再插上去试

网友:
那如果把屏去了呢,还掉电吗

网友:
T4系列都这样吗

网友:
缺电了  自然就保护啊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得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