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工作条件正常 但无输出

楼主(2009-08-16):
一深蓝本 在插上适配器一瞬间指示灯亮一下 有3.3和5V (是 瞬间有) 没有3.3V和 5V后测1999第6脚SHDN是13.3V 8脚REF 是2V 在这样情况下应有输出 但没有
估计1999坏 请大家批点一下

网友:
换个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单元电路外围的二极管是否好的查看没有。

网友:
开机瞬间有电压,然后保护,应该是后级电路有问题,看有短路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系统应该是好的啊 ,我感觉应该是后级的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1999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上楼说的

网友:
谢谢大家 维修好了 换就1999好了

网友:
换一个看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升压二极管有没坏嘛

网友:
我修一台升压二极管坏的

网友:
条件满足没输出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