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T40,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8-16):
此机是在上网后没有拔网线,当晚打雷下暴雨,第二天开机进系统,发现有几个控制键不能用了,数字字母都可以用,右侧enter/shift/ctrl/alt/space/上下左右方向键都失灵,外接USB键盘可以用,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一个R40的好键盘试,还是那些键不能用,再换一个也是一样。H8是有程序的,打阻值也没有异常,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把网卡IC取下来试嘛,

网友:
不行的话,换一下南桥看

网友:
刷下EC,不行就换H8试试喽

网友:
换下EC,此芯片管理键盘

网友:
看网卡芯片有没有发烫?

网友:
雷击的板建议还是不用修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听人说的,会不会是键盘插头附近那些电容出问题了,你把那些电容取了再试试看喃

网友:
主板问题,你查一查U24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