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M170EG01屏问题 看图片

楼主(2009-08-16):
AOC显示器型号:TFT1780PS 确定是屏的问题因为我换了一整套板都没效果。屏我拆下来量了下电压,屏型号是:M170EG01 屏上左下脚11个测试点电压如下:8个小脚电压:1脚3.48V 2脚2.68V 3脚3.48V 4脚0.59V 5脚0.03V(这应该是GND吧) 6脚负-6.02V 7脚25V 8脚4.72V
下面3个大点的测试点 9脚4.72V 10脚1.3-2.2V之间跳动 11脚1.8-2.6之间跳动 这是屏上测的,屏的问题效果如下图片, 有些地方有点红。
显示器
测试点

网友:
电压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看现象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图片效果有点差,看不出真正问题!如果有干扰的话,注意一下屏的外壳接地!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屏的问题,应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先看屏线接触是否良好,再换屏上的主芯片

网友:
换芯片60RMB 显示器70收的

网友:
这个屏估计修不好.反正我没修好过.

网友:
这修得好的.一般先换屏线,不行就换主控IC,我一般是换屏线就好了,还有就是你得把接口那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屏测试点电压没有标出是什么,意义不大,最好能标出是什么电压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c

网友:
请问你们所说的屏线是指哪的屏线,屏上的还是板接屏的。板接屏的我换了全套新板带线

网友:
你用块通用板接上去试一下看还是不是这样拉。 如果正常了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还是不正常就是屏板的问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