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门说哈经验知道三级管谁是基极谁是发射级谁是集电极

楼主(2009-08-16):
真没在电源一看就知道三级管谁是基极谁是发射级谁是集电极 不要说用万能表测那我会》我想知道就在电源上一看它的电路就知道。。。。。 那为好心的 高手帮帮忙吗?着个问题捆饶了我很久了
电源

网友:
学习下一般半导体的封装,常用的型号记下来。

网友:
我也分不清 可以和好的比较一下 看电阻一样不 来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
小刘々修修
红黑表笔交替量,最多4次。一个表笔接一只脚不动,令两个脚和另一个表笔都通的。不动的那只表笔是基极。数字表黑表笔接基极是PNP ,指针表相反

网友:
新手应该买些书籍来补充一下理论知识吧。像这些原件的理论知识很多书上都有介绍说明的!

网友:
先熟悉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在电路板上看三极管的各个极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2010-03-17):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能量出来,根据导通特性

网友:
这个需要有很扎实的电子主电路基础知识,三级管电路组成有若干种,要想一看线路就知道可要多学才行

网友:
三极管上都有型号看型号就能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