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加电怎么修

楼主(2009-08-17):
T43不加电怎么修望各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首先要看看 有没有待机电压 没有的话就要修开机电路 有的话 看到南桥有没有低电平输入

网友:
检测一下上电,是不是那个保险烧掉了

网友:
你首先要把待机状态的几种待机电压查出来在继续

网友:
待机电压好几组呢啊,具体查下

网友:
有没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