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

楼主(2009-08-17):
前天接到客户一T40机说是开不了,可拿来开一直都可以开,到第二天的时候却开不了了,(昨天休息)不知道师付动了哪儿里又可以开了,可今天却又开不了了,待机正常0。03A按开关没有反应,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换下晶振试试 还有它旁边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关机状态按压T40中间小红豆边缘位置试试,再开机看看.

网友:
试试加焊一下H8 PMH4 TB62501F。不行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如果在能开机的状态下运行笔记本是好的话,应该是开机线路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
多谢各位,此机已修好,更换TB62501F就行了,应该是此芯片内部不良,造成开机不持续!

网友:
查下TB62501F的供电限流电阻,,阻值变大也会出现有时开有时不开,测电呀也都没变化

网友:
T43的机子,你看一下是不是主板和D壳接触到了,我前几天搞了一个这种机子,搞了我一天,结果发现是主板和D壳接触导致保护了,你搞绝缘胶粘一下D壳里面的裸露的铁皮

网友:
加焊南桥,和开机的那个芯片

网友:
却电压吧?

网友:
哪个芯片接触不良了,你多焊一下,这个问题真不好说,待机电压不正常,查一下3V或5V待机电压,一路一路查,正常待机,T4系列应该是0。05~0。07A

网友:
开不了机为何不按开机时序来修呢?也真不懂还真的能用加焊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