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内存不过

楼主(2009-08-17):
一块杂牌865开始是南桥发烫,后换南桥供电管,南桥不烫了,可内存不过,内存供电正常啊,求高手帮助》》》》》》》》》》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明知道内存是好的 可就是不过 换几条就好啦 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内存条,内存槽,内存到北桥的ad线,小原件,等

网友:
可能需要刷BOIS,

网友:
清洗一下内存槽

网友:
一块杂牌865开始是南桥发烫,后换南桥供电管,南桥不烫了,可内存不过,内存供电正常啊,求高手帮助》》》》》》》》》》
引用 网友A:
时钟复位查了吗?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 查查时针

网友:
时钟复位查了吗?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内存没有复位

网友:
刷BIOS,查时钟,AD线,在不好就桥问题。

网友:
压压北桥,摸摸烫不烫

网友:
内存不过多数是座和内存条各个触点接触不上。有座换个试试。cpu座-------北桥--------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