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不开机

楼主(2009-08-17):
HP 520无待机电流不开机。测各分组供电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没有短路现象,上可调电源,测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8734的20脚,B++电压正常,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是正常的,PL5,PL6两个电感无电压,初步判断可能是MAX8734的工作条件不足够造成的+5VALWP,+3VALWP不正常。测MAX8734的工作条件20 V+正常,-SHDN,REF,LDO5,LDO3也是正常的,ON5,ON3两个电压开启信号也是正常的,MAX8734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换芯片还是没有+5VALWP,+3VALWP两个电压。更换PQ11,PQ12两个复合MOS管也一样。上示波器,测PQ11的8脚和PQ12的8脚,有瞬间脉冲说明MAX8734应该是好的,是不是连接14脚和28脚两个自举电容坏了,更换后还是一样,仔细观察电路图,看到了21脚和22脚,这两个信号是+5VALWP,+3VALWP的反馈输入端。测22脚连接PL6正常,21脚连接到PL5,无穷大,飞线,上调电源,+5VALWP,+3VALWP两个电压终于出来了。开机,久违的HP-LOGO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