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开机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8-17):
HP DV1000不开机
此机拿来时,待机0.01A正常,但触发只到0.06A,拆机,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触发查各电感电压。发现,只出3.3VPCU, 5VPCU,1.5V_S5三个电压,查得1845没出2.5VSUS电压,此电压是触发后才出的!但现在触发没出来,查得1845的SUSON触发无高电平,此信号是邮97551的149脚发出的使能信号。直接用了个87541换上,试机,还是0.06A,查EC的工作条件了。发现EC各供电正常,维独没收到南桥发出的SUSC#信号,此脚是触发后由南桥发出到EC的69脚,只有此脚的电压为高电平时,EC才会发出SUSON使能,从南桥背面找了个触发时由0跳变成3.3V的一个电阻飞了根线到69脚。触发。发现电流到了0.6A,上CPU,测试,跑00,各电压都已出来了!CPU有发热,但不能以此判断CPU工作正常。上假负载量AD线阻值正常,证明没有空焊,量得时钟0.4V应该算是正常,量得复位只有0.2V,不正常,找了个801FBM的换上,触发,跑马正常.

本贴是抄袭来的,原帖位置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077&highlight=      楼主在短时间内连续发了很多经验贴,但好多都很眼熟! 警告!请不要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情!

本本波 -10 楼主不厚道,抄袭!

网友:
好像有点乱。但是最后换了南桥好了。就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
抄我的文章,可耻!

网友:
本文由 二手烟雾弹 火通天先生发表于 2009-5-28 18:12。

HP DV1000触发只到0。6维修过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077&highlight=

楼主退散吧。

网友:
我的没3V 5V怎么回事呀   1999换了 1772换了

网友:
楼主真恶心,呸呸!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