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6000 AMD 连接不上网络

楼主(2009-08-17):
有一片  HP  DV6000  AMD 北桥型号为:买MCP67D-A3  显卡为:G86-730-A2 没有南桥。不良 现象为:进WINDOWS 能认到网卡,但是网络连接不上,一直提示:正在寻找网络地址,网卡,网络电感也过,现象依旧,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
    十分感激!

网友:
不能获取IP,看看有没有MAC地址.

网友:
没有MAC 地址,IP地址,什么都显示为:0.0.0.0   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手动设置一个上去
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手动输16进制的数字进去

网友:
用nvflash的软件写卡号进去:
NVFLASH XXXXXXXXXXXX,后面的xx是卡号,笔记本主板上面都贴有的,但这个NVFLASH不是刷显卡的那个,是主板用的,附件就是,记住是在dos下运行

NF系列主板板载nv网卡的MAC地址刷写工具软件

网友:
是不是雷击的板子啊,反面有个防雷击芯片坏了

网友:
那个芯片是防雷击的芯片,告诉小弟,不怕被你笑话.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的防雷击的芯片啊,(不怕被你笑话)告诉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仁兄那个的防雷击的芯片啊,(不怕被你笑话,还真不知道)告诉我!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