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9-08-17):
把管子拆下来,3个引脚短接放电。黑表笔接D级,红表笔接S级。 无阻止,直接换就行。管子三个级是集电极、发射级、g级、所谓的s级d级指的是什么?

复位灯长亮,首先测IDE第一脚有没有电压,《万用表显示多少为有电压?》有电压说明复位电路正常,但是电压或者时钟不正常《时钟用万用表量哪里才能辨别是否正常?》造成主板不复位,一般都是内存,或AGP供电管,性能不良!《供电管是指三极管吗?性能不良是否要换供电管?》击穿的我没见过 。

网友:
,《万用表显示多少为有电压?》太夸张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756-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085-1-1.html

网友:
楼主,你这样问问题我可不懂怎么回答,建议先多泡泡新手区,里面有很多好帖子

网友:
太简单的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