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600

楼主(2009-08-17):
下管SD极阻值小(约0.5Ω),与下管相连的3只滤波电容2极阻值也为0.5Ω,12V、3.3V对地打阻值也没短路,但是上到主机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请问:这是GPU短路了吗?怎么办呢

网友:
12V短路了,查一下

网友:
另外我发现在断开L2电感后,下管已经不再短了,但是电容还是短路中,这说明要么短路发生在L2到GPU,要么就是GPU短路了,可以这样分析吗?

再弱弱的问一下,NVVDD产生后是直达GPU的吗?还是要经过其他电路?

网友:
是不是核心 把下管  摘掉再测

网友:
是不是核心 把下管  摘掉再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意思没看明白,再测是上机再测还是测电容2脚的阻值。如果是上机再测没有了核心供电,主机检测不到显卡,蜂鸣器响;如果是测电容2脚阻值,还是短路的。这是不是说核心100%挂了

网友:
在线等,新人唠叨,高手快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