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放电才能触发。。。

楼主(2009-08-17):
咋办呢 电压都正常,必须拔插CMOS跳线才可以触发 该从哪方向查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个I/O,都不行再加焊SB

网友:
按你说的来吧
我试试

网友(2010-04-12):
一般也就这样的情况,再不行,这板就不用修了!

网友:
查CMOS电路,看路线上有没有元件损坏,没有的话,先刷BIOS,再不行就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