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厂板子865,开机断电

楼主(2009-08-17):
客户拿来时,开机即断电,空板也是如此,检查后换电源管理芯片,上假负载测得各部电压正常,上CPU测试是开机00不到2秒自动断电!(内存和显卡都插上,上CPU假负载不断电)请版主或高手帮看看一下步查哪个方向?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CPU如果 换过的话 温度查过 有问题不? 内存其它可以先不插 试下 VID线 正常不? 断电期间 放上其它的东西 看能否 显示不

网友:
先不插上4P电源,试下会断电吗,如不会,就是主供有短路了

网友:
古典文
不插4P电源时,不断电,应该是在CPU主供电有短路,上下管都拆了,电容也拆了,还短,NND想是修不好了!

网友:
高手出来讲讲经验,遇到这种问题无法下手,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高手说说你们是怎么修的这种板

网友:
MOS驱动和电源芯片拆了,或者是把电感下了,看看是电源部位,还是负载部位短路.......这个板子的EN电压是怎么来:”“》????????12V电压经过一个103的电组到AD3168的EN脚,经过一个三极管控制12V的电压给一个358提供电压,但是经过了103电阴电压为0是什么原因......还有别的线路吗

网友:
MOS驱动和电源IC拆了试试,或者把电感下了,看看是电源部分还是负载短路。这个板子的EN信号怎么来电?????,12V电压经过103电阻接ADP3168的EN脚,并且通过一个三极管控制12V的电压给一个358供电,但是经过103电阻后电压为0是什么原因,还有别的其他线路吗,我跑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