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用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开机跑4R掉电

楼主(2009-08-17):
T43用电池开机正常,,用电源开机跑4R掉电。。。不上内存是不会掉的,,不知道怎么下手。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师傅们

网友:
用电池着的时候,,一上电源就掉到0.00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用的是可调5电源吗

网友:
是的,,我用的是可调电源

网友:
查一下MAX3205各引脚电压是否正常,以及南桥边上的1632及MOS管

网友:
电源切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