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GV -LA 集成不显,外插AGP能显

楼主(2009-08-17):
85GV -LA 集成不显,外插AGP能显
集成RGB阻值是R77 欧G 76欧  B 67欧
13 脚跟14脚对地阻值一样,545
13脚电压是2.8V 。14脚 是3.2V
接AGP显卡,设了,从主板集成显卡显示,也不行,
北桥坏了?还是要写BIOS呀?
杂牌的主板
南桥82801DB
I/O W83627HF-AW
时钟 W83194BG-B

网友:
原来的问题是,主板不能触发,南桥比较热,网卡芯片比较烫,拆了网卡芯片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
查 集显的 3基色及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坏了,14脚后来测又是OV了,阻值是对的,对过一个电阻,一个排阻接北桥的,北桥里场信号都没出来,挂了

网友:
是北桥BGA烧了,和网卡一起坏一般是被雷打的,我这边好多都是这样坏的.

网友:
北桥集成显卡模块坏了!有东西的话换个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