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65的 板 内存 地址线对地短路

楼主(2009-08-17):
科脑865的 板 内存 地址线对地短路  ,换了相连的电容 排阻都没有好。  是什么原因?
请帮忙解答

网友:
查一下NB是否正常

网友:
连的就排阻,有时测的不一定短路,你可一测他有没有高电平或断开通向NB的线路再测电压有无变化来判断是否短路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啊,会跑AF玛

网友:
电压没问题啊、那么应该米全在短路,AF有无报警》无应该U还没工作!查U共电,正常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