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故障,好奇怪

楼主(2009-08-17):
我 是维修菜鸟。 硕泰克主板AMD   462  CPU 。 故障是开机一到D3 就灭不到1秒又亮起来。但是就又不到一秒又灭。 上假负债电压正常,也不出现以上想象。上好CPU 就是那样了 。电源芯片ATXP1  的 一脚 为SB 3  伏没又变。 但芯片的 VIDIN  7 9 11 脚为 0V   VIDIN   8  10 脚 在 2.5V  和1.5 之间跳变  ,不知道是不是该芯片坏 。没有换 的 。 请教老师帮我分析下  。  谢谢  上假负债电压全正常  .CPU 换了 2块

网友:
你强行供电看看什么反应,有的主板都跑几次D3才能开机跑26,你试着多自检几次看看

网友:
那是不读内存,你看下槽子和内存是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