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force3 机器棘手问题

楼主(2009-08-17):
此机加电不开机,检测卡跑00,CPU不热,电感电压0.54,CPU的控制芯片换过不行,此芯片只有一个12V电压,对吗。声卡旁边的一个八角芯片加电时间一长就发烫了,型号是GS78L05S,此芯片烫手对吗,用假负载测的电压如下;时钟输入3.25 时钟输出3.15 系统复位信号0.13 电源好信号2.5 总线基准电压0.04 cpu内核电压0.54 串行总线电压0  VTT调整电压1.25           请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啊,是什么问题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CPU共电明显不正常了,先把CPU共电修好先,你查下下管有无坏

网友:
检查一下其他供电
内存供电,桥供电,VDDA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误导人家,按超版的思路来。 78L05是5V的线性稳压器。发热正常。 如果供电正常,建议你加焊北桥。

网友:
2.5的内存供电测量为3.3,北桥供电也是3.3V

网友:
汗,老大NF芯片有NB和SB之分吗?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写清楚,K8的扳子一般是桥供电和内存供电测下看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有个MOS管给CPU电压的是1.2V,如果电压正常那就是桥出问题了.还有就是这种CPU也容易坏.

网友:
现在CPU的电压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弄了,现在直接测个1.2的电压连到给CPU供电的长管的下脚可以吗

网友:
补充一句,这个主板是南北桥合一的

网友:
没有量错,就是3.3V啊

网友:
一个八角芯片型号是ADP3418K的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