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跑CI一会儿重启{系统总线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9-08-17):
杂牌945主板跑CI,系统总线电压不正常一根3.3V正常.另一根才0.8V.把时钟IC拆了后两根电压都3.3V.后换一个时钟IC也不行.另一根也是0.8V,阻值300欧.正常板的阻值为326欧.跟线没跟成功被一些槽档住。为什么拆了时钟IC后电压正常,装上时钟IC又不正常?时钟IC是好从一块北桥虚焊{按一下北桥能显示的}拆下来的。

网友:
他还同去SB和I/O的,或者你直接段开同向时钟的让他保持高电平

网友:
如果你那板上的两个阻值都一样的话就不管别的板上阻值跟这板怎么样!直接去查线路。

网友:
已修好跑线路发现到南桥的一个排阻增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