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t88opro-a主板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09-08-17):
精英pt88opro-a主板装不上显卡驱动.这种板可以PCI-E的显卡,也可以上AGP的显卡,两种都试过都不能装驱动.

网友:
刷BIOS应该解决了

网友:
有专用驱动碟吗?不行就用驱动精灵

网友:
这个和主板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可以试试用一块硬盘,重新分区、安装系统试试呢?

网友:
我也有一板也是那样用不了2600显卡,945G板!

网友:
刷BIOS无果的话 加焊北桥吧·~·

网友:
试试驱动精灵,好使的东西,装机必备

网友:
不大可能是主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