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键盘问题!哪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09-08-17):
起初键盘要么一点都打不出来,要么就自动的狂大,然后换了个新键盘后,自动狂大的问题没了,可是有的时候按一个键出来好几个!有时就正常了,比如说刚开机出来不正常,等5-10中后有正常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哪位大哥帮帮忙啊!是不是主板上的哪个东西坏了呢!!

网友:
考虑IO和键盘的排容问题

网友:
主板南桥----键盘座之间电路跑跑线路,先查电压然后测测线路中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键盘的排容问题

好多新人,上去就跟人家换新键盘,结果傻眼。笔记本维修不是那么好做的,得好好检查下再结论
只要连键,乱出,应该先查查拍容。去掉就知道了

网友:
键盘的排容问题

好多新人,上去就跟人家换新键盘,结果傻眼。笔记本维修不是那么好做的,得好好检查下再结论
只要连键,乱出,应该先查查拍容。去掉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说的对!请问这么拍容啊!!!

网友:
是“排容”就是好多的电容。都成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