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 MD2主板

楼主(2009-08-17):
一快七彩虹945GL主板,开机不跑码,量CPU座数据线上阻值,G15对地无穷大,于是重新做北桥,做好桥后,个对地阻值都正常,但一样不跑码,量其他各电压基本正常,只有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的的电压明显偏低,只有0.36V,1.8V电压正常,问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顺藤摸瓜!看共电是由那个MOS管给的,然后查D极有无电压输入,

网友:
主板点几分钟后,数据线上的电压就慢慢上升到0.9V,没看带0.9V的电路,不知道这个电压从哪里供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