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12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正 电压和 负电压有什么区别 5VSB 是不是带了SB就是 待机电压
谢谢!
问题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是正一个是负,5VSB就是待机5V
楼主先去新手区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应该还不直达热地和冷地的区别吧 多摸摸就能出经验了

网友:
还是没太明白 能不能生动的描述一下区别

网友:
当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波形:它是一个正弦波,以0V为中点,那么0~180度(正半周)的这部分是0——>+峰值——>0,180~360度(负半周)的这部分是0——>-峰值——>0。正负电压就是产生这正负半波的电压来源。

网友:
一般的信号都是交流的,所以一般的运算放大器也是正负电源供电,这样才能同时放大正负两个方向的电压,少数使用单电源的运放则需要接虚地!

网友:
这是特需IC需用的+--电压。从交流电上取上半周为+电压,下半周为—电压,用二级管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