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内存只认一半

楼主(2009-08-17):
有一台式机发现运行速度变慢,查找原因发现:内存少了一半。原本是用一根DDR400   512内存,进入系统属性显示是512的.故障出现后,在BIOS显示容量正常,但进入系统属性后显示变成256了。换成256显示容量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BIOS或者内存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内存水货;;;;;;;
  换条看下;

网友:
哈哈,你的内存要么存在质量问题,要么就是内存上的SPD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比较大。

网友:
内存兼容性问题   还有 就是你没有设置虚拟内存吧  可以在管理器 看到啊

网友:
不关虚拟内存的事,那个是从硬盘上调的,应该是内存SPD写的是512M,内存要么就是256M,那么就是512M坏是一些颗粒,有些坏了颗粒后就认一半容量的.

网友:
RE: 台式机内存只认一半(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是系统不行,重装了就可以了。谢谢楼上的多位朋友提供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
未见过,重装系统就恢复内存容量了。

网友(2009-11-03):
又有新见识了,

网友:
那种情况多半是系统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不是吧!!系统不行?

网友(2010-11-04):
有可能是主板只认256内存

网友(2011-04-02):
楼主,不会吧,系统不行的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又学了一招,哈哈

网友:
什么系统只认256?

网友:
学习学习
我来听课的

网友:
内存实际是256的 是升级的  BIOS检测是检测的内存BIOS型号和颗粒型号 在开机时 内存是没有全部检测的 所以才会出现你说的故障

网友:
长见识了,三人行

网友:
是不兼容还是你的内存是山寨的?   找到问题分享一下。学习了。

网友(2011-12-26):
感觉板子的事。昨天遇到一个。

网友:
这也没什么,我见过的有COMS中键盘能用,进系统就不能用了,一装系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