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风扇转一小会就停一会自己又能起来

楼主(2009-08-17):
我这里有个主机就是现在我用的这个,一开机CPU风扇转一会就停不亮,不管它一会自己就起来还能亮这是怎么个情况我有点怀疑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风扇智能的热时转不热就不转

网友:
我这也有很多开机通电一下又关了,过两秒又自动开起来,工作一切正常,这应该是OK的,我看有些新的杂牌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检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重新拔插一下各个元件

网友:
电源换个看看

网友:
刚准备打开电脑插排冲开关后 打开显示器,然后等待5~10秒,再开主机就OK了.. 我和我哥的电脑就这得性

网友:
你电脑能正常工作了,就不用管那个啊 ,有些确实是自动控制的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很正常的 !这种节能!他有个温控芯片!

网友:
什么板子,如果开机风扇转一会停了,一会在马上转起来那是正常的

网友:
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就有一块板子775CPU座,按下开机键CPU风扇转了下速度慢了大约三到四秒后又正常转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上的,是正常的,智能调节

网友:
这是个杂牌板子  845GL   什么牌子就不知道了 上面没标好像

网友:
LZ得问题说得不明确   1  你得主板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能正常工作  你提问得这个问题是没有价值得

2  如果不正常   慢慢找问题得原因把

网友:
你现在讲的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
电源问题 电压不稳!

网友(2009-12-07):
说点跑题的话。   从主板的维修角度来说   应该是 门电路坏了

网友:
我用的机器就是这样 可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插上电源插头后 要等几秒 等显示器消磁过后 再开主机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清理下灰尘。

网友:
要是品牌机的话 正常的

网友:
845没有智能风扇。
先排除主板以外的配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