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661换座问题

楼主(2009-08-17):
方正的661板子,知道就是CPU座空焊,但661的板子换座的成功率太低...换10块好1块还不一定。求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还有到底是座空焊还是夹层线断?每次都是座两边往中间抬,中间往下狠按就走码!

网友:
加热就可以了,换座成本高

网友:
还小木易0.0   还是座子问题,没有固定好,建议还是上BGA,座子跟桥都要焊。 我焊好过几块,富士康的945的座子坏,我现在还没加焊好过。

网友:
楼主用的专业的BGA机器还是山寨版的土炮了

网友:
这东西没有诀窍
熟能生巧
成功率跟操作者的熟练程度、主板厚薄,CPU座离PCB边缘的距离有关

BGA的478座,一把风枪都能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靠了
胖子,我不信给你个661你能给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BGA都焊不好,还用啥土炮啊!

网友:
我碰上ECS/方正/清华同方(基本是ECS代工)的板一测到虚焊就拆件,,,,,以前都换烦我了

网友:
478的座子个、好搞而切成功率高  775的我都搞坏好几块板子了 主要就是好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