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问题请教 MAX17017

楼主(2009-08-17):
小富士通的山寨本开机正常3V 5V 1.5 .18可以输出 ,MAX17017产生1.5 1.8 1.05可是1.05出不来,可能是CPU的供电的控制,电压也出不来,开机1.05只要很小的跳变就掉了,不知道哪里问题

最火的上网本(山寨本本) Intel_N270.pdf

网友:
负载不短路,管子换的是好的,开机瞬间有电压,像是检测方面

网友:
弱弱的说下  上网本,好像都爱桥,CPU虚焊撒  压压看

网友:
+V1.05s 是给芯片组供电的。 我想可能是芯片组有短路,导致+V1.05s 被拉低,请楼主再耐心的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