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45主板CPU温度过高,短时间保护

楼主(2009-08-17):
845主板, 上电代码一切正常, 做系统到30% 自动关机, 摸风扇温度无异常, 排除内存硬盘故障后,判断主板坏,  抱回店换CPU也是一样, 只上

CPU一分钟后保护, 无意摸CPU巨烫, 怀疑CPU风扇没上好, 换TT风扇后的确能坚持2分钟, 把顾客的CPU换到其他电脑上一切正常, 温度明显低不

少,  上论坛查资料, 似乎除了换电容外, 就没有有其他有效的检查问题根源的方法,  没办法, 只好挨个测量电源IC 和副IC的阻值无异常, 上电测量中

发现一些线索, 望大家给点参考

电源IC  HIP6302CB    副IC  HIP 66

  图片中的电压便是上CPU后各脚的电压, 副IC 没有查,  图中我发现 6脚的电压明显高于7脚电压, 我的理解实不正常的, 6脚的电压应该不能超过CPU核心电压 ,而且通过跑线路发现这个主板

的电源IC跟 HIP6302CB资料连线方式不同,  6脚经过一个电阻 并联一个电容后一路接CPU核心电压 ,一路很细小的线走中间层 , 上假负载时, 6脚的电压与7脚一样1.74V,  不插4针电源线时开机6脚会有4V的电压 ????

  还有一个疑点就时CPU电感连接场效应管电压明显高压另一端如上假负载 1.92V   1.74V, 我判断要么电容漏电, 要么电感不良, 或者INTER主板的电感本身的特性而已、、CPU阻值 为 56基本正常。。
   望大家给电意见

网友:
把CPU的供电管都换掉

网友:
换掉供电管还不行就把电源IC也换掉,一般电源IC的故障多一点,

网友:
6,7脚是IC内存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端。如果怀疑该脚电压异常引起IC工作不正常,先测量一下外围原件的参数是否变换,不行就只有通过换PWM IC来解决。
   至于电感两压不一致,估计是因为频率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万用表测量误差

当电源管理芯片,场管,驱动IC处问题都回引起CPU温度过高,CPU座空焊也会引起。LZ先检查一下这些方面。
当然,前提是CPU散热器要保证绝对是接触好了的

还有一点疑问就是PG端始终无电压,板子居然能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管太多, 尝试性的瞎换太心疼。。、、

网友:
6,7脚是IC内存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端。如果怀疑该脚电压异常引起IC工作不正常,先测量一下外围原件的参数是否变换,不行就只有通过换PWM IC来解决。
   至于电感两压不一致,估计是因为频率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万用表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也知道, 不过手中没好IC , 还有一ASUS的板也貌似同样IC坏, 6脚无故跑来个4V电压后就保护了(其他电路却正常运行) , 也是怎么也查不到这个电压哪来的!!!!!!!!!!!!!

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换掉所有的电容,然后不行就烤CPU座 。。

                                                     谢谢解答了部分疑惑

网友:
我以前看我一个同事修他自己的的电脑就是因为他用的478风扇四个脚都是平的,被那个四个卡丁给顶起了,不能接触到CPU,结果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好,,,,我一看,10秒钟搞定..多观察,抽只烟的功夫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看我一个同事修他自己的的电脑就是因为他用的478风扇四个脚都是平的,被那个四个卡丁给顶起了,不能接触到CPU,结果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好,,,,我一看,10秒钟搞定..多观察,抽只烟的功夫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提示, 已经成功修复, BGA的CPU座向内凹陷,导致接触不好。。

网友(2010-01-26):
原来是这个问题?
我手里就有快板子是CPU温度过高
我查了半天都没搞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