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E0,怎么修???

楼主(2009-08-17):
主板诊断卡跑E0,怎么修???CPU用的是假负载,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有时候由40到E0,有时候直接跳到E0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吧,用假负载,是不可能有代码的,你是不是换个诊断卡看下

网友:
E0是CPU没工作,上真U看跑什么代码?然后测其电压

网友:
E0 是出现错误,主板停止工作,比如,你上了CPU不上内存,跑代码:FF-C1-E0或E1,就是说CPU起动了,到了内在那一步过不去,停止工作,这样你就得看上一个代码C1,C1是内存,就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楼主真强悍!假负载也能跑码,在哪买的啊?

网友:
盛军
用测试卡是不会跑代码的吧!只有供电可以检测测试卡又不能替cpu工作怎么可能不跑E0呢!你上cpu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测了CPU的电压和时钟复位PG与好主板测的一样的,我换上CPU,测试卡不跑,测BIOS(是方的。32脚39SF040)出了22脚和16脚为0V,其余的都是5V,我怎么找没找到时钟脚?????是哪儿问题????

网友(2009-12-15):
最头疼C1后E0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的条件.

网友:
上个真U跑下先

网友:
BIOS的地31脚如果是时钟信号的话 就是LPC总线
如果不是 就是ISA总线的 这两种BIOS引脚定义是不一样的
用示波器 测试一下 一般31脚是时钟 应该是1.5左右

网友:
无话可说!用假负载也会跑码!想请问一下LZ用什么高科技假负载?

网友:
22脚有片选信号吗

网友:
建议楼主上真的CPU测试

网友:
E0是CPU到内存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