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ADJ电压问题??急

楼主(2009-08-17):
显示器黑屏,12V供电正常 ADJ电压仅为0.7V ??
是驱动板故障码?新手上路
ADJ电压多少为正常?》
黑屏

网友:
你那是什么显示器,高压条一般分低电平启动和高电平启动,一般是0到5V或0到3。3的变化,你可以把高压板连线拔掉单独册ADL电压,按开关看那个电压有没有跳变,有就是高压板问题,没有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on/off有电压吗,ADJ是自动亮度控制 在0-3。3V

网友:
ON OFF 无电压

网友:
这on/off应该最少有3V电

网友:
楼主你先量下电压5v有没有电,有些高压电源一体板不连驱动板ADJ和ON/OFF是没电的

网友:
ADJ只是亮度调整,并非开机电压,而且,不同的机器,控制方式也不同,
A:常规的,就是电压高=亮度高
B:反相的:就是电压低=亮度高
另外,有的机器,ADJ的电压先决条件,就是驱动板的5V (或者3.3V),正常,而且开机脚(BLON)处于开机状态,这个ADJ的电压,才能正常控制.

网友:
先看有没有ON/OFF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