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掉电且不跑码

楼主(2009-08-17):
技嘉915的板子  开机5秒左右就掉电  没短路  没CPU电压 其他电压都正常
    不插12V插头也会自动掉电

网友:
9XX系列以上的板子,一般要确保所有供电点都正常输出,否则很多板子会自动保护性断电!
LZ的CPU没有电压就是一各故障点,先修修CPU供电部分吧

网友:
先查桥,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强制开机测下电压,看是否有不正常的.很多板子都有保护性断电.

网友:
不要强制加电容易烧东西  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 我试试

网友:
查开机电路。

网友:
先查北桥供电或内存供电

网友:
IO有可能吗  我还没搞定啊

网友:
修过同样的问题,是CPU供电

网友:
供电不正常,当然先把U供电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