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N9600GT点不亮了

楼主(2009-08-17):
显卡点不亮了按开机键电脑没反映!改板子上的集成显卡就能开机!显卡是N9600GT!我前天刚换了个精英 G31T-M9本来是精英945PL。我刚换上精英 G31T-M9全装好就接电源线开机行的然后把所有线去插上开机发现黑屏过几十秒后电脑自己关掉了!我打来机箱我第一就想到显卡我一摸显卡发现在电容的地方很烫。于是我拆下来。等显卡冷了我在插回板子上就点不亮了!能告诉我是显卡坏了吗。对了我看了显卡无任何被烧焦损坏的地方!

网友:
把散热片这面去掉再看看,你不会考验我们能不能从散热片的塑料壳子上看出来显卡烧了没有吧?

网友:
查12V的相关电路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卡的问题,请先测GPU供电端的对地电阻,然后上电测GPU供电电压,再测显存电压

网友:
ls说的对,查清楚了好分析是哪的问题

网友:
该类显卡  显存容易全短
核心也容易坏

不过还得具体测量  说话了

网友:
看你的卡的核心,不像是 G94 核心,G94 核心是斜角安装的。所以你的卡估计就是 G96 或者 G98 的核心,山寨版的“9600GT”。

我要说的重点在这里(不一定适合你的情况,仅供参考):nvidia 在 G94 核心的显卡上应用了一个极其愚蠢的做法。我们知道显卡的核心频率,是由 PCB 上的晶振器件的固定频率(基准频率)倍频出来的,晶振器件一般是石英振荡器,频率基本固定。基于这个基准频率的核心频率,只要你不手动改动它,核心频率是很稳定的,不会有什么大的波动。但是,NVIDIA 在 G94 核心上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改动,G94 核心的频率不再由 PCB 上的晶振频率倍频而来,而是取用了 PCIE 总线的频率除以4 来作为基准频率!!也就是说,G94 的核心频率是由主板上 PCIE 总线频率来决定的!这样一来,只要改动了主板的 PCIE 总线频率(PCIE 频率默认是 100MHZ,可以在系统 BIOS 中提升),每提升 1 MHZ,G94 核心频率就直接陪超频 1% !NVIDIA 没有就这样的做法做任何公开的说明,也就是说,你改动了 PCIE 频率,你是不知道 G94 核心频率也被相应超了频的。

我至今想不通为什么 NV 要做这样的改动,这样愚蠢的改动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惨痛的。我的主板的 PCIE 频率,有时候会被重置到 127MHZ,我之前买过一快公版的 9600GT 显示卡,就是因为主板 PCIE 频率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提升到 127 MHZ 以后,直接烧毁!幸好我是刚刚买的,而且是在本地的总代理处买的,所以可以直接更换而没有被怎么刁难。搞的我现在开机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进一遍 BIOS ,查看 PCIE 频率是否在默认的 100MHZ,然后再继续启动机器。

G94 被这样改了,不知道 G96 G98 也是不是被这样改了。你检查一下系统的 PCIE 总线频率,看看有没有被改动过?

网友:
同意5楼的分析,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