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6fpb 问题

楼主(2009-08-17):
拆开后发现r603烧胡,换下!没有直流输出。把旁边的1200ap40 换下,又一个3.3 和一个10.5出来!!!插上驱动板之后电压把上就拉低!变成1.多!怀疑驱动板!改通用的接上电压又被拉低!
如何解决啊。高压和电源一体版的! 忘高手指点
DELL

网友: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有问题,查一下1200ap40 的外围电路

网友:
还又别的思路吗?

网友:
如果你驱动板没问题,那就继续修电源呀

网友(2010-01-26):
楼上的二位能不能说得具体点,老是那样的隔靴抓痒有意思吗?每次看你们的帖子都很失望,拜托能不能敬业点啊?有的仁兄还是斑竹呢~!赚分也不该是那样赚的吧~!

网友:
版主不能万能的,自己连一个基本的不懂。还修什么液晶了。版主只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版主意思是不只r603一個有問題
您是否先把高壓的負載也先斷開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