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接口和网卡接口都不能用

楼主(2009-08-17):
一块华硕的主板,型号是p4xp-x,可以点亮开机并进入系统,但USB接口全部都不能用,网卡在系统里也没有显示,其中USB接口是由via vt6202控制,网卡芯片是via vt6105 t ,USB供电正常,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弄了?高手请赐教

网友:
南桥坏了,换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但是进入系统其它的功能都很正常呀,南桥坏的话不受影响的吗?

网友:
南桥是其中的一部分模块损坏,直接加个PCI的USB卡和网卡就行了

网友:
你量下3VSB的阻值看下正常不,今天就帮客户修到这么一个毛病!换了南桥就OK了,150个大洋哦!

网友:
南桥管理usb的部分故障,我遇到海尔机子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