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8500 256M

楼主(2009-08-17):
小第有一块盈通G8500GT 不跑码
GPU供电为1.16V请问这项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
电压正常,你首先测一下有没1.2V 2.0v 还有就是1.9v 2.5v 3.3v是否都有?
然后测一下总线 再测SPI到GPU间的总线。
这个卡应该是GPU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显存电压? 如果电压 正常
测量 pci-e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