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下面有图像,上面压缩到时中间

楼主(2009-08-17):
测得开机状态下stv9302a管脚电压
1)12。46v
2)25。7v
3)0.8v
4)GND
5)9.6V
6)10.9V
7)12.5V

网友:
场块边的2极管和电容,换了就好。还有就是存储器

网友:
谢谢楼上,我试一下。

网友:
第2及6脚间的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2脚与6脚之间的二极管坏 使6脚输出级供电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