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清华同方7009S 屏LM170E03屏定义

楼主(2009-08-17):
这机子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都烧坏了。现在改用通用板。用乐华驱动板刷17寸通用驱动程序。5V供电。白屏,用的是常用的双8位屏线。点不亮屏,刷好几种17的程序都是白屏,屏上以有5V的电压了。现在怀疑是屏线不对。现求LM170E03 LG的屏线定义。急。
点不亮

网友:
屏定义应当是很普通的,可能是你的程序没有写对

网友:
你可以买一根双8的屏线,五元一根

网友:
查到了是屏保险开路了,然后查出是屏IC MAX17077.5V脚对地短路了,晕,在淘宝看了一下这个IC50元一个.晕,

网友:
顶楼主!不过楼主仔细看了没屏的接口定义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2010-03-24):
MAX17077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