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 开机

楼主(2009-08-17):
致铭主板
AM2 CPU
上电 风扇 就转 但是不亮,CPU 供电 1.5V,时钟,复位,PG,都没有
在线求救
Q1换了 电压 还是那么多
故障一样
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网友:
查时钟工作条件

网友:
查时钟工作条件。。。。。。。

网友:
你看下能不能强制关机,触发排针那电压正常不,不正常的话你换个I/O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