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CMOS可点亮进系统

楼主(2009-08-17):
一华硕P5K的主板,清CMOS可点亮还能进系统还能正常运行,但一关机后就不能再点亮了跑码跑到1C,清CMOS就能点亮随后进CMOS里面设置,保存CMOS自己断电在重启跑码到1C,COMS保存能保存但就是保存了后就点不亮跑码1C。反复试了N次都是这样,只要清CMOS就可点亮。BIOS刷过了,也还是涛声依旧。对自己彻底失望了,郁闷啊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给位指点下,发表下你们的看法和经验!!!在此多谢给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3112-1-1.html
和我的这个故障一样啊。

网友:
极可能I/O坏,试试吧!

网友:
内存内存内存内存内存内存内存,换过了吗?

网友:
楼上的说换内存,这个最基本的肯定会做了。

网友:
在论坛了搜了有关清CMOS才能开机的问题,造成的原因原来还是比较多啊一般解决了的在我的这华硕主板上的解决方法也都试过了,可就是还是没好。想换I/O后不行再换南桥,但考虑到客户的主板还有保修,就没动烙铁了。但这问题不搞清楚我心里总感觉不舒服啊,本来很想把那客户的板子搞搞可惜就是还有保。所以就在论坛里向给位请教请教,到底有哪些原因造成,好下次遇到心里有个大概的维修流程。

网友:
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不信你查下 假负载的复位电压 。然后再找问题吧 就可以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复位问题?那也就是南桥可能有问题咯,CMOS能保存的了,就是保存了后跑代码跑1C,这会牵扯到复位?还请指教指教!!!

网友:
我现在最纳闷的就是为什么设置bios后按F10保存后会自动关机。

网友:
CMOS电路真的是摸不透啊。

网友:
在Win98及更高版本的windows系统中都支持软关机,即不通过电源的物理开关实现关机。软件关机是通过系统支持的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高级系统配置和电源管理)技术来实现的(当然ACPI的功能不仅仅是软关机)。ACPI是由英特尔、微软和东芝等多家公司共同开发的,可以在BIOS之上通过系统进行电源管理。该技术要求主板控制芯片和其他I/O芯片与系统建立标准通道,使系统可以通过瞬间软电源开关(MSPS:Momentary Soft Power Switch)进行电源管理。因此,只有在硬件(控制芯片)、电源(ATX电源)及系统(Win98以上版本)都支持ACPI技术的前提下,自动关机才能实现。因此,为了保证自动关机的实现,在BIOS设置中,必须把“ACPI fnuction”设置为“Enabled”;同时必须启用APM(高级电源管理)功能。

既然保存了cmos后,就直接关机,那么是哪个部件发出的停止供电的指令?

网友:
不上电池看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我这块华硕的板不上电池也那样,刚才又试了试,我猜应该是南桥受损了。
这板是VIA桥的,vt8237的南桥。这板子应该是南桥开机吧?
清cmos的时候,短接2,3脚居然会开机。
我是这么解释的这个故障的,南桥内部存储cmos的某处与开机电路某处短接了(就这意思吧),设置bios后为了保存参数南桥内部需要一个高电压,因为和内部的开机线路短路,造成绿线被拉高,关机。如果取默认值,则不需要高电压来保存参数,所以不会自动关机。当短接跳线2,3脚时又把绿线拉低,所以开机了。
以上只是猜测,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在Win98及更高版本的windows系统中都支持软关机,即不通过电源的物理开关实现关机。软件关机是通过系统支持的ACPI(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高级系统配置和电源管理)技术来实现的(当然ACPI的功能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必须把BIOS里面的“ACPI fnuction”设置为“Enabled”,但我清除CMOS后只是又把里面的软驱1.4的关闭了,并没有关了你说的那设置啊,在说了还原出厂设置那里面也应该是默认开启的。

网友:
RTC电路问题吧  电池有没有电啊!!